高压板引起LCD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08-07-21):
请教个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用外接灯管的方式来判断,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对 我遇到有好多中情况    灯管老化   高压板电容鼓     升压管坏    还有值得注意的电源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应该是12V功率不足    电容鼓的居多   特别是外接电源的那种更得注意了

网友:
还有高压供电的保险,要检查一下

网友:
用外接灯管的方式来判断,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我同意

网友:
嗯,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我试过了,确实是高压板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一般是灯管老化。或是高压板保护咯呀。

网友:
还是找个地方挤挤放进一个高压板比较省事,C5707你备,那其它芯片呢?多着呢,唉

网友:
高压板问题,这故障我这里出了好多,大多为杂牌机,特别是高压板为绿色的,坏高压的最多了,而且还是100%.还有一个故障也是高压板坏,就是花屏,带TV功能的,特别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