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60G 主板能认到MHDD扫不了

楼主(2008-07-21):
迈拓60G
code:YER41VW0
N,M,G,D
6Y060L0620401
主板能认的到
但是报primary slave hard disk error
F1 TO RESUME
MHDD 认出来是80G的
6Y080L2
YCR41VW0
扫描要等很久才出来个?
这种盘要数据恢复的话请问得怎么做?
我用效率源的强力复制可不可以做出来?

网友:
YCR41VW0

进C区了

网友:
LSD正解
这时候硬盘是不能够进行任何读写操作的
需要用PC3000,加A区LDR ,进A区修复

网友:
这个是固件坏了
只能先复修固件能不能直接用恢复软件做出来吗?

网友:
要数据呀!!!!

那不好弄哦,固件是动不得了^

网友:
估计他的技术要数据是不可能了

还是找高手吧

网友:
真够直接的
偶最后总结他肯定是让别人修过了再拿过来的
所以偶还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