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CPU电压为零,不上负载情况下,上负载一闪而灭!

楼主(2008-07-21):
775主板CPU电压为零,不上负载情况下,上负载一闪而灭!
4块915PLDAS的主板,都是这种情况,
我最怕修那种一闪而灭的主板,不知道哪里量电压.
30029555@qq.com
谢谢.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短路了,你查一下CPU供电管和驱动IC。

网友:
换一下CPU供电的下管(低压管)多数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下先要检查板子上的所有供电点,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测量Vcore对地值,和供电MOS管。

网友:
还有,不知你说的上负载是CPU还是假负载?

网友:
量一下所线圈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对地阻值很小的。

网友:
我是菜鸟

我不知道供电IC和管长啥样,
左边有两个类似3055的管吧,反正是A开砂的,,然后都是些55N03类型的管,

网友:
我上的是假负载

怕烧CPU,假负载灯不亮,现在不一闪而灭了,没有复位信号,或者说是不灯的复位,复位灯一闪一灭.循环.

网友:
现在我就把相关 电压传上来啊

现在我就把相关 电压传上来啊还有板的图片.

网友:
很简单先把4针CPU的供电不接,如果正常开机不断电就了就是CPU供电那方面 的问题,

网友:
哪个是给CPU供电的MOS管和IC呢?

先检查CPU供电的MOS管有没有坏的
比如3055和55N03,哪个是MOS管?
我找了,类似3055的管有一个电压,其它两脚没电压,类似55N03的管都没电压.!!
现在我把那些管都 换成3055,和55N03,其实主要是换了6个55N03以后,没有一闪而灭了,而是一闪一闪的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ore和12V对地阻值   Vcore和12V是否导通  2。2欧母电阻是否正常  PWM控制IC        及周边2.2欧母电阻是否正常   典型的PWM烧毁的症状

vcore阻值在哪里量啊?12v阻值在电源接口处自常!!,  PWM控制IC  在哪里找?

网友:
现在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核心电压,没有复位,现在灯不闪了,是在我换了显卡槽旁边的两个类似3055的管子,现在灯不闪的,但是一直没复位!!!!

网友:
概念问题

测量Vcore对地值,和供电MOS管。]
vCORE对地值怎么测,供电MOS管哪找|~|~

网友:
好像很麻烦

不行就算了哦。。。。。

我问得太多了。。。

网友:
楼主应该去温习下供电电路  在来看这个问题 我感觉会轻松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