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SUM56AWK-LF-1的液晶不开机

楼主(2008-07-21):
接了个A0C 912SW+这个显示器MCU是和驱动IC一块的,弄不清楚从什么地方下手了。
电源板输出+12V为+13.6V,+5V为+5.26V。还有个ON/OFF=0.6V

网友:
在按POWER键时,ON/OFF电压有变化吗?如果有变化,说明MCU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要看看是不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按POWER键时。ON/OFF电压没变化。指示灯不亮

网友:
我的TUSM16AL-LF,也是不开机,12V和5V供电正常,高压对管无明显短路。开关键电压为3.3V,按键本身没问题。高压震荡ic为BA9741F,9脚为供电脚,通过两个三极管后接驱动板,按开关后这个脚电压无变化,也就是驱动板没有把开机信号传出来。
怀疑驱动IC损坏了,还没求到,有的跟我联系QQ42230071

网友:
问下谁有TSUM56AWK-LF-1的PDF。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我还是先看看驱动IC的周边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