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利浦107S5显示器屏幕模糊

楼主(2008-07-21):
开机时,特别模糊,屏幕上字和图片都看不清,过十分钟这样,就好多了,不过也不是非常清晰,这和电源部分电压不稳有关系吗?

网友:
南方空气潮湿,显像管尾座受潮,正常现象,和电源没关系。

网友:
论坛里不是有个聚焦不良的专题嘛,去看看.

网友:
空气潮湿的可能性大一些   你贴近显示器闻闻有没有臭氧闻    高压包老化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如果你的显示器放了一段时间没有用出现这种现象,多数是显象管座的问题。如果你正常使用出现这种现象,请仔细检查一下聚焦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