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X2是什么

楼主(2008-07-21):
请问ATX2是什么,这板子上有个ATX2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插和不插都一样用,请问具体没根针都多少V。能不能用现在的电源改一个

网友:
老的P4主板上增加供电用的,有点板子不接也没事.

网友: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跑线路,看下这个ATX2的各个引脚与ATX1的哪个引脚相连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你是新宁的啊,我也是啊,以后可以相互认识一下.

网友:
老古董的电源接口,现在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