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31出煙

楼主(2008-07-21):
請幫手, 我的 BENQ FP731 出煙, 好像出現在高壓部分.
哪裡可以買回變壓器
謝謝!!

网友:
应该是行供电管或行管烧了,你检查一下呀。

网友:
之前我修過ㄧ台回修的也是~~冒煙~~
請檢查~電源背光板~因該是 .22/250V 這個無極性塑膠電容~爆了

网友:
做好的方法就是 不用显示器原来的高压板 。买块4灯的高压板 就能解决 要不显示器原来的高压板修也用不住 除非换变压器

网友:
可正開機,但一陣子便出煙

网友:
我回修那台為 7天 ~ 冒煙 !~
後來我~更換他牌 .22/250V 跟他ㄧ路的 c5707 x2 + Fu9024(11P06)
就不會再發生了 ~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打火把高压板烧了,明基用上几年灯容易出问题,先换灯管在修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