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4P800~~C7 不过~~

楼主(2008-07-21):
刚开始过来是 AGP 那里无 1.5V 供电。
换了 一对管 有 1.5V 了。
但 测试卡跑码 不过 D1 D3 D5 D6 C7 就不动了。
按道理 之后 就跑个 2A 就来米了
但是不知道这个为什么 在 C7 就不动了。
内存 槽 烧坏 了 。 。 我已经把 烧坏的 地方 用东西 刮开了
CPU 供电附近 烧了 1个电容 也换过了
BIOS 也刷过了
I/O 是 83627THF-A
正在准备换 。 。 请教 各位 达人。 。 还有 什么其他的可能不 。。
华硕
cpu

网友:
烧内存槽了?有没有换过内存供电管什么的?我碰到多数烧内存的。。。一般供电管也烧掉了的。。LZ你仔细测下内存的电压和到NB的阻值

网友:
槽 烧了
但管没烧 阻值 正常 供电电压正常
所以 就郁闷啊

网友:
实在不行的时候
需要更换一下内存供电管,虽然电压正常.
但是因为内存槽烧过,怕内存供电管内阻增大
烧坏的那根槽子最好先拆下来再说

网友:
参考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2118-1-1.html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换内存供电管试下在不行的话换槽子.

网友:
是的 继续这个话题 。
槽摘掉了。 管换了 1.25V 电压 也有 。
87627THF 也换过了。 。
BIOS 也刷过了 。。
还不行 请教 。。。请教 ~~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
注意排阻。
换io

网友:
内存供电管 换了 。 。 。
排阻 也没坏啊。
I/O 换过了啊。

网友A:
北桥应该是虚焊了,烤一下吧

网友:
看看键盘的5V有没有,这个板子和华擎的板子,如果没有这个电压就会跑C7

网友:
有可能,NB挂了,加焊试试,不行换NB了

网友(2009-10-09):
我走了好多弯路.最后才刷BIOS好了.............

网友:
我遇过的一个主板是用户插入反内存烧了槽,烧了条子,检查发现,内存供电管到内存槽之间的一个二极管烧毁了,换后电压上来了,但是机器点不亮,后把原机的P42.4的CPU换成CY2.0竟然能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后刷过BIOS也不行,至今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