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100开机loge画面就不动了

楼主(2008-07-21):
这机开始拿来是能正常进系统,就是不充电,现在不知怎么的,开机就死在loge画面,但隔几个小时再开第一次能正常进系统,第二次开就不行了,主板上有8个自检灯,亮两个的时候能正常进系统,亮5个的时候就死在开机画面。有谁知道这8个灯的定义吗?

网友:
刷bios试试,或者加焊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都试过了,南北桥也压过,电源板与主板的连接口也加焊过,现在开机风扇也不转了,还是死机在Loge画面。

网友:
硬盘拿下来试试,还有其他外设,

网友:
楼上是联想售后的吗?能告诉我那几个自检灯的含义吗?我是裸板测试的,除了CPU,什么外设都没插,内存都是板载的。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槽容易虚焊...你换个内存试了吗?

网友:
一有问题就压南北桥 不是好习惯  没问题的都压出问题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我没有插,用的是板载内存!这样应该跟内存糟没有关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不是没有办法了嘛,问了很多人都说桥有问题,所以就压桥试试看了。SIS的桥不敢用力压,感觉没Intel 的桥结实。

网友:
1。BIOS
2。内存
3。南桥

网友(2008-10-30):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2009-03-16):
我也有一个呀 正着急呢

网友:
这样的机器 见过几个  ibm的 和 dell的  前者做了  南桥好了 后者 内存不好 加焊了  内存槽好了   。有的桥按是不起作用的  像945 这样的桥 就是虚焊  按压 效果是很小的 。我觉的  你加焊内存槽 和南桥试试吧

网友:
先试试再说下,有的时候结果比过程更重要!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要换一个才行的.我修好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