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U-X主板故障

楼主(2008-07-21):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主机,说是雷击的,不开机了。我打开上检测卡,果然跑FF。考虑是CPU 供电问题,我就让他换一块(老师说过,能换不修,果然他答应了,嘿嘿)。今天我想修他,先清洁,然后仔细观察主板上的元件,没有烧的,也没有发热的。没有一级短路。上CPU(忘了买754的负载,多买了个939的。客户的CPU都没烧,我想我的也没事。)上电依然跑FF。测电感电压为0.15V。看来我原先的判断是对的。这块板CPU电路是这样的:ADP3168(主)+ADP3418(从)。测3168供电28脚11.68V正常,测它的PWM(25、26、27脚均为0V,这块板只用到了26、27脚,两相供电。)测其中一个3418的4脚电压11.96V(它用的是四针的12V,与主芯片不是一个12V)正常,测它的第5脚LGATE也为11.96V,这好像不对。当然低管的G极也是11.96,DRVH脚(8脚)为0V。当我测另一个2418芯片时,发现它的5脚与8脚均为0V。4脚供电正常。高低场管也都没了没有坏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是ADP3168坏 还是3418坏,或者还有其他方面我没想到的。望各位给新手以指导,十分感谢.

网友:
拆掉网卡
检查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2.5V正常。网卡芯片也不发热。到底是何事呢。郁闷中

网友:
你的IC可能有问题
IC与CPU之间的电压缓冲器有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桥1.25V,1.5V供电否
这些供电正常后才能产生CPU主供电

网友:
5楼的意思是主IC坏了。但其中一个从IC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拆下桥的散热片,发现是ALI  M1689(只有这一个芯片)。量它的供电为1.25和3.37V。应该是正常的啊,还望高手给你分析指点。激切中。。。。。

网友:
论坛里有8282的PDF你对照着测一下8282有没有问题。另外在测一下3VSB和Q41.8VSB看电压对不对

网友:
这主板上根本就没有8282,不知道9楼是不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主板的IO是8712F

网友:
客户都说了雷击了,还用死方法修。晕死。
当然是先下掉网卡芯片,其次考虑IO和南桥,还测什么CPU供电!
不知道是谁教出来的?!做学生要灵活啊!我说的有点过重了。

网友:
下了网卡了,也不行。还是FF。

网友:
我就是考虑他的主板不是雷击的。没有雷击的征兆。

网友:
ASUS K8U-X没有8282?对不起我错了。不过麻烦你看一下U17是什么件,或者仔细看清主板型号在发问

网友:
有的主板...........并不是.....网卡热才会断路...........的

网友:
这位仁兄不知道说的短路还是断路?说话要说清楚这一字之差,对于电子基础差的初学者绝对造成致命的误导!电路中的断路,不能形成电流,何谈功率。短路相当于把电源两端用铁丝接通,基本的欧姆定律功率的定义为V(电压)乘以(电流)I,如果你的意思是说网卡短路了,也不会发热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试验,把电池两端用铁丝短接会发生什么情况。电子电路中的短路比开路(短路)的危害要大的多,就为了为了防止短路,在电路中都有过流保护电路,如果发生严重短路主板是不会启动的,我觉得楼主查CPU主供电的思路查对了,主供电的数值不正常,已经找到了根本先修主供电,追线追到从芯片,他有没有输入信号,如有查他的全部工作条件。如果没有输入的控制信号,继续追线到主芯片,同样查找他的工作条件。如果所有的工作条件全正常,而且保证这部分电路中没有开路和电路,他还是不输出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换芯片了,我用我这个办法修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实用的,而且非常快,至于短路故障,我用可变电源修非常好使。这是我的一点见解,本人修板不多还望高人指正,楼主其实我对你的回答也在里面了,我说的其实就是一个修任何电路的流程,包括主板,我写这么多只是觉得有些回复的人很不负责,他自己晕倒是小事误导新手非常~~~  回答一定要负责,最简单的是要说的清楚!   补充一点,我对楼主修CPU主供电赞同的原因是,他查过所有IC均无发热,打数值无短路现象。

网友:
发个图片,好好看看,自己研究,本来想发个文件的,给大家省点经验吧!

网友:
咋看不到我发的图片呢,还是发个文件算了

网友:
非常感谢16楼的朋友对我的支持.说实话我刚学完主板不久.有些经验还需要像16楼的朋友这样的点拨.因为是新手,有些地方各位老大说的很专业,我就有些吃不消.通过16楼朋友的详细理论,我找到了一条维修这类故障的方法,同时也给我指出了我的思路是不错的.刚开始维修.明确的思路是前提与保证.非常感激你.我找到了最后的原因:把主芯片与从芯片都换就好了(由于我实在不能完全判断是主芯片的问题还是从芯片).再一次感谢所有支持我并给出正确思路的朋友.特别感谢16楼

网友:
楼主太客气了,大家来到论坛都是学习前人的维修经验,丰富自己的维修水平,我和你一样也是新手,工作之余,自己收板子来修,搞不定的就来坛子里面找老大们请教,以后还要像你们学习。

网友(2010-01-03):
16楼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