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进系统一会就蓝屏

楼主(2008-07-21):
一条KINGMAX的512M DDR400的内存蓝屏..请问这种现象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我不会修内存..只是上来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硬件不会修的话那就只有着手软件方面了,蓝屏也不一定全是硬件有问题的。有条件的重新安装一次系统,排除软件问题,如果还是蓝屏那就是内存稳定性有问题,一般么都是颗粒虚焊,或者损坏了。

网友:
楼主不会是来耍人的吧?看了一些你的回帖,专搞主板维修的吧?回答人家的问题还是有写技术含量的啊,不会连内存维修。。。。。。?

网友:
用RST软件检测一下内存就知道是不是内存问题,RST可以确定是那颗内存芯片有问题,换掉有问题的芯片或补焊一下

网友:
大家不好意思。。我维修主板也是个菜鸟。。不过内存我就不懂了 这条内存绝对是蓝屏。。刚才我拖了下颗粒。。现在连进系统都进不了。。换了N台机了。。100%是这内存问题。。我也没有测内存的软件。。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哦,呵呵,是我想的多了。
估计拖焊的时候有搭锡了吧?仔细看看,排阻也看看,我有一次拖焊也是,排阻上面一点点短路。

网友:
肯定是内存坏了,只有更换了

网友:
修主板的不一定修内存。我入行就是一个修主板的哥们摔给 我一打子坏条子,有十五六根吧,我连夜啃了出来,完后就稀里糊涂地入行了。

网友(2008-10-03):
估计是内存坏了,再测测吧

网友:
修内存有哪些方法呀,我这个学生也来学习了,先谢过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