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2800自动掉电

楼主(2008-07-21):
最近老是修2800的机器,不管是亮的还是不亮的修好之后然后就反复的返修,问题基本一致!____自动掉电,5分钟之内!!!很是郁闷,这款机器的散热亮特别的大,掉电后用手摸CPU的散热片温度高的离谱,可以基本确定是温度引起的问题,于是修理风扇,加导热胶都不能正常解决问题,还是掉电,偶尔有修好的过个2个星期左右就有返了回来!!!!换新风扇现象也差不多,基本坚持1个月左右老问题就又出现了,现在又碰到一个同样的本,同样的问题!!我的心里都有些恼火了.....这种问题在这种本上出现应该算是通病吧,有没有高手给解决一下这样的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而且这款机器怎么老是烧CPU电路啊...会不会跟这个散热或者是北桥有关系呢,可是掉电之后把键盘给拆下来让CPU散热片裸露就似乎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可是也不能老是这样用着啊....

网友A:
人家设计的时候是会考虑散热问题的    散热问题无非就是看散热口堵塞没  风扇转速如何  导热管损坏没 CPU 电路是否正常 等等等 逐一排除 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设计的时候是会考虑散热问题的    看看 散热口堵塞没  风扇转速如何  导热管损坏没 CPU 电路是否正常 等等等 逐一排除

大哥,这个东西能亮和MOS管没有多大关系吧??????换新风扇也出这种问题跟散热口堵塞没  风扇转速如何貌似没有关系吧

网友:
新风扇都解决不了 那就是发热不正常了  换CPU没   还有 CPU供电稳吗 纯净吗

网友:
我的NX5000的也是这样,正准备换CPU座呢,不过心里还是挺没普的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