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X31 疑难杂症

楼主(2008-07-21):
接了一台X31
笔记本
刚来是客户要求装系统,装后蓝屏。 哦 忘记告诉大家U口不认软驱 能识别光驱 但无法引导 于是乎就继续在一台R32上格盘继续装机吧 倒霉的时候是注定喝水也冰牙齿的 接着就精彩了 硬盘放进去后识别得了 但进不了DOS
于是 就想进BIOS看看 唉 按F1后 十分钟都没反应 就一直停在 开机显示画面上 现在就成这样的了 进不了BIOS 按 ESC 能看见硬盘识别 但无法引导 按F12 和进BIOS一样 停在那不动
现象就这样了 我换过BIOS 南桥
故障依旧
有朋友给意见么 谢谢
[
]
笔记本

网友:
现在是U口 PCI槽 不能用了 最新动向

网友:
更郁闷了 换个版本试一次 刚Ghost完重新启动 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很可能是散热问题,有没有拆机清理灰尘呢?

网友:
以我的看法就是你最早先的鼓掌是硬盘有问题,后来你把维修范围扩大了...哎

网友:
把C683换掉看看.

网友:
这种桥的原因较大吧?????????

网友:
照他所述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硬件工作不稳定吧
检查一下供电方面的情况看看

网友A(2008-12-23):
08年比较霉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最应该换个自己的硬盘装系统看看,

网友:
11楼的说得对

网友:
借鸡下蛋
我常用这招 好用

网友:
北桥
你注意一下北桥。。。!!
祝你好运

网友:
先压南桥 不行的话把南桥换了试试

网友:
先换硬盘试,电压不对也装不进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