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K10开机无显,有时三个灯长亮(修好)

楼主(2008-07-21):
这样的机器遇到好多了,都是开机无显示,刚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以后还是一样的效果,我是看这机器的通病,请教高手,如果修好过的大哥们也请指点一下小弟啊
在高手的指导下换了一个1907就好了

网友:
是能加电不显,还是不能加电,各部分的电压出没出来。。。你问的太模糊了,不好回答

网友:
这机器修的不多,不知是不是通病了,是通病就可以回答你了

网友:
是的。你把电压各路说 说呀。。

网友:
他大概是说不过内存吧
   他看代码卡的指示灯

网友:
能开机的啊 只是工作的状态不对.跑码D3E3.基本电压都有啊.

网友:
TCL的机器都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