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 BD7II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7-21):
主板为升技BD7II主板测量CPU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也0K  各供电都正常,用诊断卡测显示代码为do,请大家分析下是哪的问题啊?????I/O换过也没用

网友:
可以考虑下U坐和NB的虚焊问题

网友:
那除了BIOS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