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出故障,熟悉的帮忙看看

楼主(2008-07-21):
一华硕主板,型号是P5SD2-TM/S出现故障,开机就听到不间断的报警声.插上诊断卡后,发现每次跑码到C100,怀疑是内存不好用,换了数条内存,依然不行.内存的各电压都正常.1.8V和0.9V都正常.问题会出在哪呢?熟悉的朋友说声.谢谢!

网友:
内存插槽上有3种电压啊:3.3V、2.5V、1.25V

应该是内存这边供电有问题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有时桥有问题 电容有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
有时BIOS出也会出现。可以清一下COMS。

网友:
他的板是上二代内存的,电压是1.8V,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晕死,终于搞定了,原来是二代内存条边上还有一相3.3伏的供电,这相3.3伏的供电的印制线路板上的铜丝竟然烧断了,就在内存插座边角上,我直接用锡丝连起来了,后检测3.3伏有了,我把老的内存插上去,原来一共有两条,一条是256.一条是1G的.不幸的是1G的内存条遇难了 ,只好把256的上了,直接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