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保险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8-07-21):
17寸液晶屏上的保险坏了,保险是多大的呀?一般可用什么代替?

另外电路中标识I306 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
什么牌子的?你把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
17寸emc的显示器,测量液晶屏上的保险断了,用什么可以代替。驱动板和电源板都已经修好了。

网友:
一般多為3A的fuse

网友:
用玻璃管的也可以代换啊,但要注意保险管的电流大小的问题。

原配是延时的一定要用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