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主板闪断???

楼主(2008-07-21):
我有一张GA945PL的主板,故障现象通电后瞬间断电,检查过后,发现CPU供电MOS管有一对击穿,更换后,电源供电IC更换过,主板上无其它短路现象,还是一样的故障,请问那里还有问题????
注:CPU是好的,我上假负载一样出现闪断现象。

网友:
打一下VCORE 对地阻值

网友:
应该主板上或是CPU供电电路上还有短路的情况存在

只好拆元件了,拆到哪里不短就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