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分解) LCD开关,为何用久会故障 and DIY维修

楼主(2008-07-21):
Dear all:

我想LCD开关故障~导致不少的问题大家多遇过,基本上就是”换”

因为成本~满低的~若是像我闲闲~想自己了解依下原因 and DIY的话~可以看看下面的说明 ~~ 底下我是分解ㄧ个故障的开关作说明:

图一:为ㄧ般常见的LCD开关

类型一: 平面四角 ~ 量测时注意~2组 A,B 多要量~只要有一组有问题就要整个换掉 (另外接地G就不用管了)

类型二: 90度2角~量测时只有一组 A,B (另外接地G就不用管了)
==============================

图二:为如而分解开关的说明

用美工刀~将4边突出的塑料圆柱~切掉,然后就可以取下来了

==============================

图三:完全分解图

图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圆型的铜片(正,反面多有)~有很明显的氧化

而这些氧化层(因该主要为氧化铜)~就会导致导电不良 (氧化物有阻抗)

这也就是~开关出问题的最大的原因!~
-----------------------------------
所以不是有人说~将开关放到洗板水~泡个几分钟~拿出来就可以在使用吗?
那就是暂时去除到一些氧化物~但是可想而知~不用多久就又会氧化!~
------------------------------
所以说~你要 DIY 为修开关~要完全分解~把那个圆型铜片~拿去除掉氧化物!~
可用WD40之类的除莠剂~清干净~然后再全部装回去! (可以称较长的时间不会坏)

装回去~可以用~胶~将金属壳黏回去 or 直接用细电烙铁~往那4个小点~各捅一下就可以固定住了!~

看到这边~还会有人想要去修开关吗? ~ 花点小钱全换吧!~

网友:
高董好棒,清清楚楚这么用心的分解,太感动了。
原来按钮是这么脆落。

网友:
楼主太认真。太细了。。不亏是是我们学习维修的好棒样

为了追求效力还是换吧。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更换掉,就OK。难得楼主有心分享,辛苦

网友:
基本上我也是直接換~~我只是讓大家明白! ~ 開關的構造!~

可以在有時遇到些比較特殊的開關~一時真的找不到~! 可以自己先DIY試試!~

网友:
要像楼主学习啊,楼主研究的很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