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行电压高!!

楼主(2008-07-21):
郁闷啊,先一杂牌显示器烧行管,接了负载后发现行电压达到250V!
二次电路查过了,生压管也换了,逆程电容换过了,馈电路查过了,行场IC也换过了,没有解决问题.
请问各位老师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电压那么高.说一下,行电压是在行供电升压电感后二极管前是56V,过了二极管就是250V了,

网友:
行管已经换过了,不行.
现在哪敢装行管上去,装了马上烧.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让50V电压直接供行。看这时各测量参数是否正常。如正常。检查升压反馈控制电路。部分显示器没有接行管的情况下升压很高是正常的。因为这种升压电路需要行回扫脉冲才能正常降下来。

网友:
确实如此,我之前有修过一台,也是这样的情况,装灯泡试机,250V,升压的。
一装行管。机子好了。
真是哪闷。

网友:
这两天一直没空放着没动,今天有查了下.把行管装上,严密监视开机行电压,发现一下马上升到300V!立即拔电,幸好行管没烧.再查生压电路都没有问题,到小信号芯片STV6888,发现B+开关管电流检测脚电压高达7.8V.(不知正常否).

网友:
主要觉得还是应该查电源,开关管不受控输出电压高,重点查反馈电路。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遇到过.有二台机子.开机后也是烧行管.算是软击穿.内部阻值变了.~~断开行管.测电压有320V 当时还怀疑二次电源~升压部分有问题.
查了一下可没有发现有问题的.最后在行管处接假负载~~
   行管C极处就有80V左右的电算是正常.~ 可能是行激励不足.要不就是反馈有问题.但不清楚应该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