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at怎么低格···各位大虾帮帮忙吧

楼主(2008-07-21):
一次我看见我无意中看见朋友用format来低格 ··我就想也学过来   呵呵 ·但是他没有交我 ·就说是什么硬盘启动 我呢就偷偷的看  但只看了几个字··
就是什么format /c:q:s  什么的 我不懂还请个位大虾帮帮忙 让我也学会··在这谢谢啦

网友:
Format 命令没有低格的功能,不知是你没睡醒还是怎么的。Format是高级格式化命令!

Format /c /q /s 后面的参数给你讲一下。
/q 快速格式化
/s 将系统引导文件传输到被格式化的磁盘上,使之能引导。
/c 仅适用于在Ntfs格式的默认环境下,将压缩在该新建卷上创建的文件。(也许是我学的Dos太老旧了,觉得老的Dos版本没有这个功能。在Win Xp下的Dos环境中的Format命令有这个参数。)

一般老型号的主板的CMOS中带有低格的功能,或是用专用的低格程序来完成的。Format命令没有低格功能!

网友:
LS回答的很全面,快速格式化C盘并带引导文件  format c:/q/s 这个命令我装98时候常用,现在已经很久没用过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