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频繁的花屏死机,请高手确诊

楼主(2008-07-21):
电脑频繁的花屏死机,请高手确诊
两个月前,搬了一次家,搬家之后,电脑就频繁的花屏死机,死机时屏幕上显示密密麻麻的斜条纹,有时黑屏死机,重插n次,金手指也擦了,驱动重装,系统重装,怎么调整也不行,我认为是显卡坏了(显卡是双敏的7300GT),就在淘宝上买了一块华硕的3450显卡,买回来后,插上,花屏死机过一次,我以为是驱动不兼容的问题,重装系统就好了,用了一个半月没任何问题;
前几天,电脑突然又开始花屏死机和黑屏了,又重插n次,全部拆下来清灰,驱动重装,更新bios,pcie插槽都被我用钢尺和硬纸擦过了,试了各种办法,还是不行,有一次在bios中花屏死机,还有一次用ghost备份系统也花屏,装系统也会花屏死机,我现在怀疑是南桥或pcie插槽坏了,请高手帮我确诊。
主板是技嘉的m55s-s3,南北桥单芯片的。

网友:
花屏不一定就是显卡坏了,插拔内存试试了吧

网友:
独立显卡的话优先查显卡

网友:
你是不是超频使用?

你是不是超过频了?我超频的时候碰到过你这样的情况,恢复原使频率就好了。

网友:
没超频啊,都是正常频率
显卡是新的,而且电脑症状和换显卡前一样,显卡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主板呀?我装过两块AMD的780G有此问题,后来刷BIOS和换质量较好的内存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主板是技嘉的m55s-s3,南北桥单芯片的
死机时的症状是:屏幕出现密密麻麻的彩色横竖条纹,有时还类似白屏,必须按reset键才能重启

网友:
CPU也不热,大概4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