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部分键盘失灵请教

楼主(2008-07-21):
东芝FLORA270HX的笔记本,昨天还用得好好的,今天突然有好几个键就不能用了,分别是数字键的1,3,9,横—,字母键有Q,T,U,P,J,把键盘拆起来用万用表测试与相邻的线都是通的,比如Q与W之间的线路是会通的,也没有水倒进去,用外接键盘可以正常使用,是不是可以排除板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请给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
键盘是矩阵排列的,处接键盘是好的,你直接换键盘吧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键盘用久了的通病,主要是键盘内部印刷电路受腐蚀造成的,腐蚀的原因主要是潮湿和烟。这种情况一般建议更新。如果买不到合适的也可以自己维修,维修方法很简单,打开键盘取下印刷电路,用橡皮清理一下,用万用表找出断点想法接通就OK了。线路是不能焊的,我在维修时一般使用胶带和烟盒上的锡纸,希望能给予帮助。

网友:
主是要我问了好几家卖笔记本配件的,都说没有这种键盘,我也是没办法才问大家应该怎么修的,我想还是能动手是最好的,也可以给自己点经验。
只是不知道断点怎么找,我用万用表把不能按的那个键盘点和好的键盘点测量过,是会通的,(比如Q和W这两个点上是通的,但是Q不能用,W能用)这是不是能说明内部没有断点,还是说我的测量方法不对。
如果不是内部断点的问题,还会是其它别的什么故障引起的吗。注:键盘绝对没进过水

网友:
Q和W是通的就不要查了查另一面.两点肯定是不通的.细心点跑下线路.不难修的

网友:
另一面也查了,都是通的哦,很是不懂了,有这方面经验的达人没有,给点经验

网友:
虽键坏的多,你查一下基本上他们都有一条公共线路,找出坏的几个键的公共线路,如果没有断点,还有可以是这个个坏键的键帽下的两个接触点断开,如果键盘上的线路是好的,那就是主板键盘接口或是与接口连接的电阻问题,实在不行就是控制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换键盘吧,修的话挺麻烦。

网友:
你把键盘每一层轻轻揭开,可以用酒精擦擦(即使进水也这样修),中间一层有线路的,你可以看到一条线路上连着哪些点(对应按键),用万用表量通否。若果有断线的可以用导电银漆涂抹相连。只是费些功夫,需要小心而已。

网友:
支持樊记师傅

支持樊记师傅!解答详细实用!

网友:
换键盘吧,修的话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