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C17800显示器3无故障

楼主(2008-07-21):
海尔HC17800显示器故障 面版指示灯正常. 无高压?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保险丝 正常! 求图纸! 谢谢!!

网友:
这种无高 压的情况。首先检查整机工作电压是否正常。MCU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振荡IC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等。

网友:
您接没有接主机。看一下+B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