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A常烧电源控制IC

楼主(2008-07-21):
一台明基(G900WA)19吋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打开检查电源板,发现电源控制IC 1203P60有两脚之间击穿,(是第几脚记不清了,只记得两脚都连至光偶两脚),更换新IC后开机正常,IC和其它部位都未有过热现象,可使用两天后又出现同样故障,检查外围原件未发现有异样,再换,又只使用2-3天。郁闷啊!

网友:
看看电源板上光偶,稳压管这些,有些是量不出来的只有代换才行

网友:
你是用1203P60吗, 我用1200AP40代了,用了两三天都没事好像是2脚(FB)穿了

网友:
现在市场不是通用板吗,明基的淮晶是差

网友:
我前一次是用1200P60换的,后是用1203 P60的,原装的是1203P60。
想按于会的方法试试,可惜找不到替换的。

网友:
这次更糟了,正常3秒又白屏了,测屏线上无+5V电压了反而是9.7V,明显驱动板又烧了,亏大了。

网友:
这显示器电源输出好像不正常,供高压是23.2V,供驱动板两组各为2.6V、10.7V,一般驱动板是5V、12V或3.3V、12V为多,高压板还没见过这么高电压的,大多12V,看设计好像应是25V的,因此觉得电压过低的可能造成驱动板无法驱动屏。高压部分适应电源范围相对较宽,也许这就是造成白屏的原因,看来还是先试提高电源输出电压。

网友:
总算修好了,真是一路坎坷呀。

网友:
是怎么修好了,贴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
G900WA显示器的通病 换了电源控制芯片后 光耦一定要换掉  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不一定,楼上的,我上次修了一台,不用换光耦的.

网友:
雷击后电源IC损坏的,一定要换光耦。

网友:
顶又学到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