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问题

楼主(2008-07-21):
一杂牌机,开机跳出此窗口,同时伴随短暂的报警声,按"Y"可以跳过此窗口,进系统使用也正常,CMOS放电也不行,BIOS编程器坏了,应该与BIOS影响不大.
请高手分析?

网友:
楼主老大,你把CMOS中的一个防病毒功能的给开启起来了

解决的方法就是进到CMOS里面把它关闭掉

具体的项目我给你找下

网友:
建议!

不管主板的事,硬盘有问题!!用软件可以隐蔽掉 的

网友:
具体的名称为: Virus Warning, 即防病毒警告。其功能意义为,拦截开机引导形病毒对硬盘的引导区进行写(破坏)操作。

该功能通常在CMOS的 Advanced BIOS FEATURES项目下,不同的CMOS版本,其位置也不一定的。

解决的方法:将该项目的值由Enabled(开启)改为Disabled(关闭),按F10键保存退出即可。

如果安装Win98时,该功能开启的话,Win98不能正常安装。而安装Win xp时,也会有这样的提示,但能正常安装下去。

网友:
请楼上的给个BIOS的Advanced BIOS FEATURES设置详细图片,谢谢!

网友:
我以前又遇到这样的问题,同意上楼朋友的意见,在COMS中把防毒功能屏蔽掉,就OK

网友:
不用图片。通常在BIOS左侧第二项里,VIRUS开头的就是了,设置成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