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显示器坏了吗

楼主(2008-07-21):
我的电脑 一开机 显示器就黑屏  我要按一下显示器按扭它就亮一下 但是过了3秒种它就黑屏了 我按了好几次 都这效果 但是显示器的灯是亮着绿灯 是我显示器坏了 还是原因?

网友:
一般液晶显示器爱出这种问题,多是高压条或者灯管不良,如果自己不是做这行的,建议送到专修店去维修

网友:
l楼主请说明一下是液晶显示器还是CRT显示器。不同的显示器出故障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换台显示器看是不是主机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谢谢..问题 被我找到了 是我的显示器电压器烧坏了 之前一星期我去旅游 电脑开着 刚好天很热 烧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