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D2506A的带换

楼主(2008-07-21):
请问各位同盟好友
显示器尾板上有个S1D2506A这样一个IC,坏掉了,手头上没有同型号的配件,只有S1D2500A,请问他们两能互换吗?
如果不能,还有其他型号的可以带换吗?

网友:
KA2507 WIDE BAND ANALOG SWITCH FOR MONITORS
WIDE BAND ANALOG SWITCH
The device has internal switches for switching
between wideband R/G/B signals and H/V Sync.
also, has an internal Sync. Seperator.
INTRODUCTION
? Video Input Switch for High-End Color Monitor
? 5V Power Supply Voltage Operating Condition
? WideBand R/G/B Video Switch (~300 MHz)
? 0.7Vpp R/G/B Video Input (typ.)
? TTL H/V Sync. Input
? Schmitt-Trigger Input Design for H/V Sync.
? Sync. Separator for SOG (Sync On Green) Input
? 24-SDIP-300 Package
FEATURES
? Total Current: 27 mA
? f-3dB Band Width : 300 MHz
? R/G/B Voltage Gain : -1.0 dB
? R/G/B Maximum Output Level: 2.4 Vpp
? Channel Crosstalk 10 MHz: -40 dB
? Channel Crosstalk 100 MHz: -30 dB
? Input Crosstalk 10MHz: -40 dB
? Input Crosstalk 100MHz: -30 dB

24-SDIP-300
ORDERING INFORMATION
Device Package Operating Temperature
KA2507 24-SDIP-300 -25 °C ~ +75 °C

相关器件:KA2507 KA2500 S1D2507B S1D2507B01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