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七彩虹C.NF4G7(昂达N61G)主板时亮时不亮,跑码20--50

楼主(2008-07-21):
求助~
一七彩虹C.NF4G7的板子,和昂达N61G型号同出一撤,C51芯片组,开机跑码20--50停止,测CPU、南北桥、内存各供电无异常,有时正常或反复按复位正常点亮,BIOS已刷过,CPU插槽清理过,目前尚未解决。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注意看看北桥与ATX座中间那个MOS管有无1。2V输出

注意看看北桥与ATX座中间那个MOS管有无1。2V输出,记得此板易坏那个MOS G极连的RT9202小八角。

网友:
北桥1。2V正常。我也修过坏9202的,这板供电无问题。

网友:
我也有片映泰的同样故障的板。有时候多复位几次又正常。目前还没修复。

网友:
跑20--50也会是那个东西的问题啊

跑20--50也会是那个东西的问题啊,不妨试试

网友:
北桥面大?还是南桥?

网友:
北呀上面不是说了还没修啊

网友:
嗯,我去试下,修好后告诉大家

网友:
都是杰微的烂板,研发不行

网友:
焊了下,暂时没问题了

网友(2008-09-03):
引用 楼主:
求助~
一七彩虹C.NF4G7的板子,和昂达N61G型号同出一撤,C51芯片组,开机跑码20--50停止,测CPU、南北桥、内存各供电无异常,有时正常或反复按复位正常点亮,BIOS已刷过,CPU插槽清理过,目前尚未解决。请各位 ...

NB虚焊或都坏

网友:
压下NB看是不是空焊造成的。多次RST正常是SB老化,从新做一下了

网友:
根据故障判断,NB和SB上的问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