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P NC6000键盘经常失灵啊。。郁闷中

楼主(2008-07-21):
hP的NC6000 几个月前买的2手机,开始是好的性能很不错。很少不知道为什么时间玩长了电脑的键盘就会失灵。是所有的按键都不能用。而奇怪的是吧电脑的左上角(放硬盘处)垫个东西。加高点就会正常。开始怀疑是芯片虚焊。拆机看了下。
发现左上角是会南桥的位置,于是我在南桥下垫了个橡皮。上紧螺丝。装好机子。连续试了2天。果然没问题了。可是现在过了1个多月又处问题了。。还是老问题。刚开机都是好的。机子热了就会失灵。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是什么问题啊。会是南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
断线了...大哥................

网友:
什么断线了,能说明白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键盘对地阻抗,应该是键盘到IO有段线

网友:
南桥是不是很热?如果是就是它的原因,过热可能引起南桥不工作,造成键盘不能用,想法降温试试。如果南侨不是很热可能是主板上线路或电子原件有接触不良现象,你要仔细找才行。

网友:
兄弟修好了没啊,修好了的话别忘了告诉弟兄们一声啊长点见识啊

网友:
检查一下键盘供电部分有无问题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这款机子的通病,南桥爱虚

网友:
冷机都正常的。。只有时间长了才出问题。应该排除线路故障。应该是芯片虚焊。。就是不能定位是哪块出了问题。。

网友:
这么长时间了楼主不厚道把维修好的经验拿出来分享啊,本人认为要么键盘控制芯片有问题要么南桥有问题,没了!

网友:
你说的键盘问题因该能量出来。测一下插键盘槽的对地阻值。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是南桥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