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大们

楼主(2008-07-21):
7600GS显卡运行3D游戏的时候会电脑会重新启动,请教维修的方向是什么啊
谢谢

网友:
需要将所有的8片显存全部更换的,,,维修成本比较高。

网友:
这个显卡是铭暄的显存是1.4NS的
老大现象主要是显示一个个兰点小花怎么修啊??
请教了谢谢加显存散热片有用吧

网友:
老大们出来发表发表意见啊

网友:
老大出来帮忙啊呵呵
帮助帮助小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