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1帮帮忙看看哪里问题

楼主(2008-07-21):
我是硬件菜鸟,高手多帮忙啊!!!
有台联想开天4628的机子是很老了开不了机,开了黑屏风扇转,初步估计可能是内存松了,拆吧......折腾了半天发现内存、显卡、cpu没问题,因在其它机子上试过是好的,也擦过金手指了还是点不亮,现在估计是主板的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或内存插槽烧了,不插内存主板也知道报警,插上内存就不报警了黑屏风扇转。是大毛病吗,要是小毛病高手帮个忙说说怎么解决啊。
万分感谢啊!!!
附上主板图片

网友:
大哥...你可不可以用检查卡...跑N.O给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菜鸟啊,连检查卡都没用过啊

网友:
如果你是板卡级维修的话。你先换CPU。内存。显卡。试出到底是哪个出了问题。在找专业人员维修吧。        如果你板卡级维修都算不上的话。哪就送到电脑公司维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算是板卡级的吧,CPU、内存、显卡在别的机子上试过没问题的,我们这是个小县城还没有芯片级维修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的话你就只能一步一步的报上来,首先插张诊断卡看看什么数,再上来告诉我们,我们再帮你确定下一步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的水平还是处于板卡级的,自己拿来维修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极有可能将该板故障弄得更大啊

在这里反映故障,至少也得用主板诊断卡或是将该故障板上的几处可疑点的电压报上来,大家才好帮你出主意啊

放弃吧

网友:
如果不是客户板的话,我倒觉得楼主这样来学到的东西

如果不是客户板的话,我倒觉得楼主这样来学到的东西容易记得住一些。毕竟是实操出来的嘛

网友:
估计还是内存                           最好插检测卡看看跑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