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LOGO画面不动了

楼主(2008-07-21):
一块华硕P4**2662 的板子,正常跑完代码,然后显示器停在LOGO画面就不动了,IO换了,BIOS 刷了, 都没用,这中问题不知道出在哪了~~~
华硕

网友:
键盘不能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试键盘了吗

网友:
想办法在死机前按下键盘上的“TAB”键,把画面切换到资料模式,看看到底这个时候屏幕上显示什么内容,也好判断是哪块出问题

网友:
换内存,检查IDE设备主从关系

网友:
郁闷~~ 还没搞完,客户等不及给发过去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到LOGO画面不动了,后来换一个好的电源以后就好了。

网友:
换一根内存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