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黑屏不接信号显示无信号接信号黑

楼主(2008-07-21):
先以为是软件或病毒的问题,在网上一查,原来是通病,产品不过关.具体症状为1、用了三四十分钟后屏幕黑屏;2、用了三四十分钟后,黑屏,出现一个框写着"非最佳模式", "推荐模式 : 1280 x 1024 60Hz",无论按哪个键都没有反应。而我的显示器是已经调到了它需要的模式了--1024*768 60HZ;3、用了三四十分钟后,重启黑屏。
SAMSUNG三星液晶显示器通病 :花屏、不接信号显示无信号接信号黑屏或显示“非最佳模式 推荐模式:1024×768 60Hz”等常见的故障。
只要更换一个MCU就可以修好,主要是他采用了NT68F63LG芯片,在主板上一个较大的正方形的芯片.

网友:
恩买块MUC换上就好,都修了好多了

网友(2008-09-01):
MCU问题 着基本上三星的通病吧 ,你要是手上有编程器可以试着重写MCU程序,如果没有去买块吧 ,几十块搞定了。

网友:
呵呵,不知道怎么的,周围很多三星的机器我就等着他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