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WD黑盘稀奇问题~~~~~(解决了)

楼主(2008-07-21):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80G的WD硬盘,说是硬盘有问题,我也就检查了一下,也,转都不转哈。拆下板子。通电检查,电机驱动芯片出来的给盘电机几个脚都有电啊 ,再装上看看,还是不转,晕了,拔掉串口线,嘿,转起来了。插上,不转了;,稀奇问题啊 ~~~~~~~~~~~电路方面可以修修,但是这个就把我搞主了,,,呵呵,那位朋友可否给我出个主意啊 ~~~~~~~先谢谢了!

没有办法,按说硬盘是没有问题的,有也是小问题,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读数据。最后退回,,,,,

网友:
先换块板看看结果

网友:
会不会这个串口线缆本身有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线是新的,板版就不是肯定的了,但是据客户讲,他在家里是可以读到盘的。还自己做过系统,就是没有做进系统才来找我的,,,,,,我用的848的板子不行,后又用一个台冠的754的新板子也不行,故障依旧,,,,

网友:
串口线有问题的多,现在的线材质量太差了

网友:
学习。。。不过好像不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