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失效引起显示器特殊故障的处理

楼主(2008-07-21):
故障现象:一台AOK彩色显示器,使用一段时期后出现故障。计算机开启后,显示器无显示,约5分钟后,显示器才逐渐亮起来,但屏幕右部较暗,且有水平黑线,之后缓慢转入正常状态。

故障分析与处理:由于荧光屏一半较暗,怀疑行扫描电路阻尼二极管性能不良。此显示器行扫描管与阻尼管为一体,产生故障的可能性很小。用万用表测量行输出级电源电压为75V,当显示器转为正常后测量没有变化。由于显示器刚开机时无显示,除了与行扫描电路有关以外,还与视放及显象管电路有关。检查末及视放、显像管三个阴极电压。G为60V,R、B为70V,基本正常,再检查显像管栅极G1和加速极G2,电压分别为-150V和110V,G1的-150V电压随着时间增加逐渐减小,最后降到-60V时,屏幕显示也正常了,说明此故障与负压异常有关。且G1为-150V时,亮度旋钮失控。
是什么原因造成G1电压异常呢?与栅极有关的电路如图所示,G1的负压是行逆程脉冲,经二极管D301整流后,从亮度电位器VR301中心点分压,再经二极管D311加到显现管栅极上的。刚开机时调亮度旋钮B点电位不变,但A点电位随着调整而变化,说明电位器良好,仔细测量,发现A点电位高于B点(-300V),使二极管D301截止,故而如此。那么B点电位是如何降低的呢?B点除了与D301正端相接外,还与R233、三极管Q307相连,并通过ZD302串接到C325负端(C点),如果C点电位下降。在显示器通电的瞬间,C325被充电,两端有近380V的电压,C点的电位是C325上的电压减去主电源电压,所以C点电位降低有两种可能:C325上电压增加或主电源电压降低。在对主电源检查时,发现滤波电容C221容量基本消失。换上一支新电容,显示器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