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CPU降频

楼主(2008-07-21):
DELL D600 CPU降频了,只有290MHZ。能进系统,但非常非常地慢。请问怎么解决?CPU降频一般是什么引起的?
cpu

网友:
你把BIOS重新设置下啊,不行再装下系统啊

网友:
跟系统绝对没关系。刷个BIOS,不行做北桥

网友:
上面两师傅说的不靠谱,请问其他师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我加焊过I/O没效。

网友:
看看时钟边上的那几脚

网友:
看时钟芯片的那几脚?请问您是什么意思啊?麻烦您讲解!

网友:
刷过BIOS没效!原来CPU是1.3G的,换了一个赛扬1.5G的,现在运行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