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路中没地线,防静电的焊台能防静电吗?

楼主(2008-07-21):
我们这里,以前入户线是有地线的,后来,电力部门进行线路改造,入户线只有为线和零线了,没有接地线,供水管道也换成了PVC管,要想接地,就要自己单独走几十米的线,一方面不美观,另一方面其它人也不允许,
没有接地的防静电的焊台能防静电吗?如果不能防静电怎么办?

网友:
墙上定颗钉子栓上电线就能当地线了吧。

网友:
国内的住房一般都没有地线的。
当然有地线是最好的。没有的地方也没办法,就是自己要小心了。

防静电的焊台,能防静电是因为它是电气隔离(比如936是变压器降压到12V)/非接触方式(比如风枪),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静电损坏器件的可能。要作到十分可靠,还是要专门的地线(自己做是不行的)。

网友:
我想买一个二手的原装/HAKKO/白光936,但手柄是非原装的,不知有没影响?
另外,深圳产的HAKKO/白光936,和日本原装的有多大区别?我看网上深圳产的只卖150左右,是不是比日本产的差很多?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深圳的白光如果和日本白光一样的话那还会是那个价格吗

网友:
原装白光936焊台,再加杂牌手柄,效果是不是比配原装手柄差很多?

网友:
白光一个特点就是升温快,我估计用块克的好象可以
借口一样的

网友:
首先明确一点:国内房屋早期的的确是没有地线的,比如我家以前就是这样(1986年建成);但是新建筑中都是有地线的,有比如我家这栋楼因为电力负荷大屡次将总闸烧坏,电力部门重新进行了楼内布线,不但解决了容量问题,而且为我们增设了地线。我家去年装修时我特意看了这个问题,并做了漏电保护实验,证明地线保护作用良好。
这里大家有一个问题没搞清楚——保护地,我们家里所谓的地线是保护地,是防止电器漏电的,有了它,如果漏点严重,可以使保险熔断,漏点较轻的,可以令漏电保护器动作。
至于焊台静电问题,我认为与家中地线没有多大关系,大家可以去量一下防静电手环,你会发现其内部有一个1兆欧的电阻,而非为0。注意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将静电释放掉,而不是连我们也被强烈的电一下。
虽然我对ESD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但还是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1.ESD焊台都是低电压的,这样可以降低感应电势(这个是以前很多资料没有明确提到的,但我根据自己对静电产生的原理自己理解的)、漏电电流。
2.通常ESD焊台不需要再进行接地了,这是我通过多年实践证实的。
3.单纯的ESD接地线并不需要很低的接地电阻。
4.不让人体带静电最重要,这个环节最危险,因为你总不能整天拖着一个接地线,所以要在自己的主观意识中注意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工作前要“放电”等等。
另外据我所知保护地是国家强制推行的安全规范,楼主那地方的电力部门果如楼主所说那就是违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