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插电源后就自动开机

楼主(2008-07-21):
T42的裸板,没装键盘,插上电源后就自动开机,另外发现不装南桥芯片不会自动开机,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换南桥后还自动开机吗?  是自动加电还是开机?  开了再关掉是否还自动开? 请楼主说明白些

网友:
CMOS电池可能没电了吧,检查看看呢!

网友:
首先查键盘开机针脚是否对地短路,如果没有查H8芯片是否损坏,如果没有重新刷bois,如果还不行就可能是南桥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