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今天一块845的主板,送来的时候是进系统蓝屏重启。

很明显CPU附近的5个电容鼓了,还有北桥旁边和AGP插槽旁边各一个。

把鼓的电容都换了。

坏的是 16V1500的。换成 16V2200的。

开机进系统还是不行。 以为系统坏了。

从装~!

问题来了。 GHOST 不能运行。用DM分区可以。用GHOST那个分4个区的就不行。

有点乱,想要用慢装的,可太麻烦了。

但不知道哪的问题。 换电容之前从做过系统的。用GHOST做系统没问题。

检查主板也没发现哪有明显的坏件,郁闷中。

后来有个同行说换成和以前一样大的电容。

无奈只有试试了。

没有全新的16V1500电容,索性从废板子上拆。

换完在开机运行GHOST装系统。

问题解决。

问题虽然解决可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呢?

[回家上的论坛,主板型号忘记了。明天补上]

网友:
电容的牌子?型号?
理论上大耐压代换小耐压,大容量代换小容量,高频代换低频
但是有些国产电容很垃圾,滤波性能差,内阻高,换上后造成系统不稳定

网友:
没有全新的16V1500电容,索性从废板子上拆。
换完在开机运行GHOST装系统。
问题解决。
-------------------------------------------------------------
可能你换的电容高频特性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