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可以开机,可是键盘鼠标不用?

楼主(2008-07-21):
815主板可以开机,可是键盘鼠标在COMS那里都用不了,接口已换新的。
主板

网友:
我的建议还是先把键盘口旁边排容去掉先,再者就刷个BIOS,如果不行就得考虑一下南桥了
[
]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键盘兼容性问题···如果不是看看键盘有5V供电 和阻值正常吗?如果正常看看周边的保险 排阻等

网友:
看电压是不正常,量一下数据线的阻值,看是否正常,不正常后面排容,排阻,INTEL主板IO,再不行南桥。

网友:
用USB转PS/2头吧, 我有几块板也是这样,我的现像是这样(有时键鼠可以用有时不可以用,有时重插几下又可以,换过PS/2座,用了几天又是老样子)。后来直接用转接头(就8蚊/个)

网友:
我有一块映泰的板子也是这样.直接用一USB鼠标就行了.我换了接口也查了供电.数据正常.估计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看是IO有问题南桥不会挂哪么快吧¥¥
先测一下接口附近的排阻和排容,如果正常我看是IO有问题南桥不会挂哪么快吧¥¥

网友:
用USB口吧,可能是PS/2接口有问题。

网友:
lz说的也太不清楚了吧??哎,这样的贴子管理员与版主没有说你就不错了哦!!!!!!

网友:
打一下鼠票键盘口的阻...看看是哪里在的问题..如果阻值正常..可以考虑换一下I/O`

网友:
先打一下键盘鼠标口的对地阻值,ping1,5对地值正常应该在500-700.ping4对地值在400-500,如果以上的阻值是100-300之间的就是电感开路了,如果对地是短路的话是排容或者电容击穿了(参数是蜂鸣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