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开关电源

楼主(2008-07-21):
修一开关电源,开关管,3842都砸开了,
更换后,测3842的7脚电压在11-15V之间跳动,8脚无基准电压输出。3脚有6V电压,
不知道如何检修,,,
启动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
1:先排除电源本身短路和开路的元件后,测下各路负载有没有短路的,3脚电压为6V应该是保护了
2:3842的7脚上有一退耦电容,(也就是滤波电容)。这个电容若容量减退或者漏电,3842的7脚上电位值无法升到16V,3842的8脚上无5V电压,3842无法翻转工作。所以3842的7脚上的滤波电容质量很关键!!!3842工作过程:刚开机时,3842的7脚上的滤波电容逐渐充电,电压逐渐上升至16V时3842的8脚才有5V电压,3842才能正常工作
3:6脚输出对地也有一个保护稳压管也会坏的,通常可以去掉不要装

网友:
3脚电压为6V应该是保护了?
是不是指开关变压器的次级电压输入出有短路的呢?
这个电源是笔记本上的19V输出电源
我量了输出端有阻值,

网友:
开关管G、S极的电阻。

网友:
三脚6V电压3842肯定不会工作,三脚为保护电路
3842的第三脚一般经一个1K左右的电阻接到开关管的S极取样,
3642炸掉时这个电阻一般会坏.
也可以认为S极的过流取样电阻断了才会造成300V经开关管,直接加到3842第3脚,如此高的电压3842无法承受只有爆!

一般3842炸掉,
下面这几个原件必坏!
1)开关管
2)开关管的S极限流取样电阻0.22-0.47
3)3842的6脚至开关管G极的一个电阻电(22-47)二极管.如果有稳压二极管的话,稳压二极管也会坏.
稳压二极管是对地的,另一个二极管是与电阴并联的.
4)第三脚上的对地电阻,一般为1K-10K

呵呵!还有保险管

好久没修显示器了!

网友:
5楼说的一点出没错,
按5楼说的方法都换了,把保险换成了60W的灯泡,
通电测试,3脚只有0点几V,正常了,可7脚还是在11V-15V跳动
灯泡还一闪一闪的,8脚还是没有5V。。。
这是为何?
是否7脚接的滤波电容有问题呢,外观看是好的,,

网友:
一般来说。。电容是看不出好坏的。只能代换试。。

网友:
一般3842炸掉,下面这几个原件必坏!

不愧是版主就是高,用词精确,判断准确!
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刚才按照你的方法修好了一个显示器

网友:
感谢各们,今天把7脚的35V电容换过就好了,,,
此电源已修复,,,

网友:
3842的6脚至开关管G极的一个27欧电阻此时极易坏,同时也使稳压二极管坏.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开关管的S极限流取样电阻0.22-0.47,没找到这个电阻

网友:
这个不好找,但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