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能通用所有主板吗

楼主(2008-07-21):
这个MOS管能通用所有主板吗

网友:
绝对不可以的,MOS管有两种的哦

网友: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采用耐电压、耐电流值高,RDS值小的MOS管

网友:
另外也要看下焊盘的大小,一般小MOS能焊在大MOS的焊盘上。
这里的大小MOS纯粹指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