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6715不加电

楼主(2008-07-21):
HP COMPAQ 6715S不加电,3.3V 5V起不来,AMD的CPU.用的IC是51120,MOS管是6900AS和8884,请问那位同仁修过这款机子.或有这种机子的图纸.

网友:
3.3V 5V起不来,肯定不加电的。先看看有没有短路,待机电流多大?

网友:
测下开机芯片有没有供电
    开关有没电压
  有些机器的3.3v和5v要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待机的3v,5v和正常工作的3v5v很多时候是分开的,要注意...
如果电源问题搞不定,那楼主还要继续努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