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的板,诊断卡跑7F,点不亮啊!

楼主(2008-07-21):
845的板,诊断卡跑7F,点不亮啊!独立显卡,显卡放在别的板上是正常的,显示器也是好的!到底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先检查AGP

网友:
上电7F还是最终停在7F?
楼主请把主板型号,南北桥、I/O型号写出来告诉别人。

网友:
7F不显
7F不显。
楼主可试试PCI显卡是否显示。
如PCI显一般查:
1、AGP的各项供电。时钟、复位
2、AGP AD线
3、刷写BIOS

网友:
把主扳上的电池放一下电(就是把电池拔掉,然后用金属物将主扳上电池接口的两只脚短路,持续5S左右),要是还不行就把显卡的接口清洁一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