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压低换管后炸管!

楼主(2008-07-22):
遇上一个全利文的电源,没待机电压,观察发现,保险炸了,散热片下一个管C5027S也击穿,旁边4148二极管击穿,10V1000UF电容鼓了,换上后插电,紫色线为0.08V,再测量发现一个三极管(K526 C945)(板上标的是Q2)坏,换同型号的下去插电过几三四秒钟,啪的一响还带火花,Q2挂了!请问高人,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你说的C945是控制电源开关管的,也就是起调压控制作用。
检查此管C级、B级线路上的电阻及稳压管是否有不良

网友:
象这种炸 了开关管的,损坏的元件不是一个、两个。要都检查一遍,包括光耦在内,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其实这一部分电路中的元件也不多),这样才有会造成二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