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NK ING 引脚是什么功能

楼主(2008-07-22):
三菱PRO730显示器开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电源供电都正常唯独5伏电压低2点几伏,电脑芯片 HD6433577 40脚对地短路,对地正反电阻阻值2欧姆。40脚引脚功能BLANK ING 。
这个情况是不是电脑芯片损坏。
不开机
芯片
电脑

网友:
谢谢楼上的,断开40脚,5伏电压正常,指示灯亮,显示器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