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710S十分钟后出现全屏锯齿波

楼主(2008-07-22):
包已经换过,主电源滤波电容也换过。现在无从下手了。。。。

十分感谢长风版主的维修思路。
走了很多弯路,一直以为是行扫描问题。最后断开RGB发现光栅不会出现干扰,判断是尾板问题,更换前置视放,故障解决。

网友:
看看二次电源250V/47UF的电容

网友:
修这种干扰型故障.首先要确定是光栅干扰还是图像干扰.让视放电路不工作.白光栅情况下是否还有此干扰.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例这样的故障,搞得很郁闷。

开机10分钟后就消失了,客人说不紧要。就没有继续修了。一直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今天算是学到了经验了。
谢谢!长风版主还有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