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正常,但就是黑屏

楼主(2008-07-22):
一台联想17液晶,lxm-l17ch2客户拿来是说亮度不够,很暗,但测得时候是黑屏,啥也看不见。
指示灯是正常的,不接信号绿灯亮一下变黄灯,接信号一直是亮绿灯。拆开量有12v,5v
但3.3v有3.1v。 电源是独立的,高压板是四灯的
我是才学液晶,不太懂,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已修好
[
]
黑屏

网友:
不接信号绿灯亮一下变黄灯,接信号一直是亮绿灯,驱动板基本上是好的,你那只有2种可能一种高压板坏,另一种灯管坏!

网友:
还有那位高手指点啊,我从接了一个灯管,但不亮,是不是高压板坏了,怎样修啊,或者这样换啊,我刚学修,不太会,

网友:
2楼的思路是对的,指示灯变化正常,问题就在背光单元,供电,高压板,灯管,连线,ONOFF信号.

网友:
那有卖的啊,我这边没有的,

网友:
你试下从高压板方面入手。或者换一块独立的高压板。

网友:
我很想换啊,但是手头没四灯的高压板,只有一个两灯的,可以吗?而且灯的接口不一样啊,再说我也不会接啊,我刚学,还不会接高压板。麻烦高手指导指导啊

网友:
回楼上的,2灯也可以的。只不过屏能稍暗些。(笔记本的屏大多都还一根灯管呢,咋啦?不过话说回来了人家屏也小嘛。。。)
找个12V左右的电压接到高压板上,高压板上还有个开关信号把它飞到一个3.3V左右的开机后才有的电压上即可。
祝成功

网友:
新
高压板上的12v,还有3.3v怎么找啊。我不太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以前不是很P能嘛! 说你两句你还老顶嘴, 现在~~~~~~~~呵呵 !再不能成了?再不顶嘴了?
说白了 ,你跟我不要说1年 就算是3年 你也求都学不到 ,
呵呵 继续,问呀,看有没有人手把手的给你教, 继续问呀,咋不问了 !!!!!
有好多话,我不愿意和你面对面的说, 咋你以为你会修个耳机 会给电源换个电容 ,会给显示器换个行管,你就很了不起了吗!
你~~~~~~~~
:@ :@

网友:
呵呵,有高压版的图吗???发个过来

网友:
明显是灯管坏掉了,但高压板也坏掉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先用别的高压板测一下灯管,如不是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好意思啊,又让您老人家失望了,我修好了。

网友:
那的事,说明一下,好让俺学习一下.

网友:
高压板坏了,换了一个通用的,就好了

网友:
重点查一下电源方面

网友(2008-08-30):
回复 网友C:
呵呵 恩 很好 多多努力哦

网友:
豆豆哥你不要和别人斗气嘛 论坛就应该是和谐的 啊
大家不要带着脾气上论坛啊

网友:
先单独测下灯管,如果正常,就是高压板坏

网友:
不用想啦,就是灯管坏啦啊.
你搞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