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开机10分钟花屏[已解决]

楼主(2008-07-22):
接到手刚开始无法开机 表现为开机到Windows滚动条时死机、花屏;拆开重新插拨各接口,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新问题又出来啦,开机用BurnInTest烤机,10分钟左右肯定死机,敲打显卡芯片正常,敲打CPU散热框框花屏更厉害。难道死机、花屏是CPU引起的吗?

显卡虚焊了,做显卡OK!

网友:
,敲打显卡芯片正常,敲打CPU散热框框花屏更厉害  有时不是显卡和CPU的事是动着其他的了

网友:
已经OK 是主板上7500显卡芯片的故障 主板拆下来 用手机店常用的设备给补焊啦 至此再用BurnInTest烤机30分钟 全部正常 本机配置P4M2.0 512M 40G

不过我还想问下知道的朋友 为什么都是T30的机子 配置就不一样呢(第二天下午又有人拿着T30过来检修配置P4 M1.4 256M 20G) 是出厂后有人给更换件还是厂家关于T30又有几个更详细的型号

网友:
饿

不是虚喊了吧。。。呵呵。。。

网友:
楼主没有去市场看看笔记本是怎么买的,要买一款笔记本,报了型号后,还要看具体配置,每一个型号都有若干具体配置的。

网友:
T30现在全是二手机,什么的配置都有

网友:
全是二手机全是二手机

网友:
所以买本本不光要看型号,还要看配置!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太多了,IBM就是显卡坏